vhdl中乘方操作符的的问题

楼主(2009-03-29):
vhdl中乘方操作符的的问题
问两个问题:
第一个:** 是乘方操作符.下面程序中的 c <= 2 ** d ;是指2的d次方,还是d的平方啊
SIGNAL a,b : INTEGER RANGE -8 to 7 ;
SIGNAL c : INTEGER RANGE 0 to 15 ;
SIGNAL d : INTEGER RANGE 0 to 3 ;
a <= ABS(b) ;
c <= 2 ** d ;
第二个:移位操作符ROR,ROL,SLA,SRA在使用中有什么区别啊?
程序

网友A:
**一般是不能生成硬件电路的,所以只用于常量的计算。2**d是2的d次方。
至于移位,应该也不用ROR,ROL,SLA,和SRA。这些应该是些函数。
实际上,比如我们把一个8比特的信号sig_a左移一位
sig_a <= sig_a(6 downto 0) & "0";
如果循环左移
sig_a <= sig_a(6 downto 0) & sig_a(7);
所以,对于一般的数,完全没有必要用函数
只有出现大量的有符号数计算的时候,也许有必要用这些函数。
具体的每一种移位是什么,ROR,ROL是循环右移和左移
SLA SRA应该是算数左移和右移,保留符号位
具体还是复查一遍函数库吧

网友B:
谢谢,说的很清楚

网友C(2009-09-20):
2楼说的不对!rol这些移位操作是很有用的,但是只能对bit_vector 用,举个例子:q7<=to_stdlogicvector(e sll conv_integer(c));

网友D:
而且乘方也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