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舵机的编程问题

楼主:
小弟最近刚学汇编,还是个菜鸟,正在研究舵机,需要用汇编写一点程序驱动舵机转动,到网上找了半天,很少有现成的程序,而且写的很复杂,很难理解,有没有那位大侠帮帮写一点关于驱动舵机的汇编程序示例,顺带稍微的讲解,小弟感激不尽。(我买的舵机是三根线,他的硬件电路是不是将其中两根连到电源上去,另一根信号线连到单片机上去就行了?还是需要别的电路?)---------------是C51类的单片机!

网友:
来人 帮帮我

网友:
引用楼主 xuyunzhuchao 的回复:
小弟最近刚学汇编,还是个菜鸟,正在研究舵机,需要用汇编写一点程序驱动舵机转动,到网上找了半天,很少有现成的程序,而且写的很复杂,很难理解,有没有那位大侠帮帮写一点关于驱动舵机的汇编程序示例,顺带稍微的讲解,小弟感激不尽。(我买的舵机是三根线,他的硬件电路是不是将其中两根连到电源上去,另一根信号线连到单片机上去就行了?还是需要别的电路?)---------------是C51类的单片机!

是的!!有一个是脉冲控制角度的!

网友:
先产生一个20ms的脉冲,然后控制放波高低电平的持续时间(占空比)。
如果只是弄着玩,可以用51直接控制,否则要加驱动,使用单独电源。

网友:
   先谢谢楼上大哥的解答!
   那我程序应该怎么写才能产生一个20ms的脉冲,高低电频的时间控制是否是:单片机给舵机1,然后延时,再给舵机0,然后延时。不断寻循环,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延时多长时间适合?  是不是如果要准确的转动角度的话 就需要驱动电路呢?有没有电路提供以下,以为不懂,到网上也难找!

网友:
有舵机汇编程序或者会编写的程序否认大哥进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