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负电压信号的AD采集实现

楼主:
电机转速输出信号为-2.5V~0V,但ADC只能采集正电压。
怎么处理?
想找电压极性转换芯片的,但是找的基本上都是电源使用的,不能满足要求。
希望大家能给我一些好的建议。
非常感谢!

网友A:
一种方法是用-2.5V的基准电压,通过加法器、跟随器等将输出信号抬升成正信号。
一种是将-2.5V基准电源作为AD的采样基准电压,将输出信号接入AD的检测脚。注意隔离。

网友B:
反向放大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种方法是用-2.5V的基准电压,通过加法器、跟随器等将输出信号抬升成正信号。
一种是将-2.5V基准电源作为AD的采样基准电压,将输出信号接入AD的检测脚。注意隔离。

根据ADC的Datasheet,采样基准电压是正电压,第二种方法可能不行。
第一种方法考虑过,准备采用3.3V基准电压,通过加法器来抬高信号。但是刚开始设计,不敢下手。
用放大器将输入信号和基准信号按加法器连接实现还是有专门的加法器芯片?
还有,跟随器在里面起什么作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反向放大器。

考虑过,但是自己有点怀疑能否在实际中使用。

网友:
我的解决办法是用放大器加上一个2.5V的正电,或者加个3.3V的,在软件上稍微处理一下就OK

网友C:
用双电源运放,比如741等,现在TI等知名公司的好多高性能运放,接成反相1:1。

这种方法是成本最低的。

或者干脆使用AD等公司的可以转换负电压的AD器件。

再者吗,“电机转速输出信号为-2.5V~0V ” ,你为什么不考虑怎么让他输出正极性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双电源运放,比如741等,现在TI等知名公司的好多高性能运放,接成反相1:1。

这种方法是成本最低的。

或者干脆使用AD等公司的可以转换负电压的AD器件。

再者吗,“电机转速输出信号为-2.5V~0V ” ,你为什么不考虑怎么让他输出正极性呢?

输出信号的正负是跟方向有关的。
如果输出正极性,那么电机转速方向相反。

网友:
我说的有两种方法,实际上,这两种方法都可以使用。
就说第二种吧,关于把输出极性变为正的问题,首先我问你,“方向”信息你可以很容易得到,是吗?
那么,现在用“全波整流”(是信号级的,并非交流电源变直流的那种)把它变为正级性的信号。这样处理起来不是只是“正”
的问题吗?

方法很多种,就是看你“活不活”,不过,要灵活运用,初级水平是不行的(当然我的水平也很低)。
对于这有“正”有“负”的信号,你也可以加入一直流,让它不管是正还是负,都让它变为正,至于方向,可以另加处理。

小伙子,多锻练吧,从小事做起,不要一口吃个胖子,没有基础想造摩天大厦不行,什么都是从基础开始的。

网友C:
再者,你的提问应该更明确一些,
据楼主的题意,“电机转速输出信号为-2.5V~0V,”,又根据你8楼的意思,实际上电机输出的是负二点五到正二点五的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C:
再者,你的提问应该更明确一些,
据楼主的题意,“电机转速输出信号为-2.5V~0V,”,又根据你8楼的意思,实际上电机输出的是负二点五到正二点五的信号,

很感谢你的回复。现在刚刚开始工作,所以有些东西有无处下手的感觉。
电机转速输出信号是可正可负的,但是我现在需要测量的只是负信号端,正常工作时电机是反转的,没有正转,所以我没考虑正电压输出信号。由于伺服驱动器不允许改动,所以我只能利用这个负电压信号。

还有,你9楼的回复我看得不很明白...

网友:
方法有两种
1、使用运放作加法器进行电压平移,使得-2.5~0V的电压区域经过运放平移电压后,变为正值,再由普通只可接收正电压的AD进行处理。
2、负电压信号可以直接使用如ADS7817这样的可以测负信号的AD上。但是这时AD的负信号输入端要叠加一个2.5V的电压。

   以上两种方法可以让你的系统,既可以测量负信号,也可测正信号。

网友:
如果只涉及电压,在其上面加一个偏压装置基本上可以解决,但是实际应用中还要考虑你的电流的大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