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LD的资源与稳定性

楼主:
有人说CPLD资源使用过多会发热严重,影响稳定性。
现有一项目准备做PCB了,有一EPM7128的宏单元用了88%引脚用了86%,不知对稳定性是否真的有影响?以前的项目都没用过这么多的。

请有此类经验的同仁给点意见。。。

网友:
理论上,门越多,频率越高,功耗就越大,不过既然芯片设计了这么多资源,对它本身来说就没有问题,只要你的电源的电流驱动能力足够,瞬态响应满足要求就行。另外7128本来就没有多少资源,你还要担心这个。。。

网友:
7128好象已经停产了,现在应该挺贵的吧,建议你换个型号

网友A:
建议宏单元预留30%的余量,现在7128用的很少了,建议换功耗更低,性能跟好的maxII。

网友:
引用 网友A:
建议宏单元预留30%的余量,现在7128用的很少了,建议换功耗更低,性能跟好的maxII。

同意

网友:
感谢大家的关注!

好像MAXII的没有PLCC的,没IC座 装、拆、维修不太方便。
MAXII大都是3.3V以下的,和5V电路接口有点麻烦。
板上只有5V电源,又得弄个稳压IC。。。

(这块板只是系统的一部分,其它板的是以前的先人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