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置了某个程序开机就启动运行, 冷启动肯定是启动就运行, 热启动状态会启动就运行吗? {平台不在身边,无法试}

楼主:
在CEPB中设置了 XXX.BIB XXX.RGE 文件, 把某个程序打包进了NK.BIN, 并设置了它(某个程序)

的启动顺序,  使它(某个程序)开机就启动运行.

冷启动肯定是启动就运行, 热启动状态会启动就运行吗?  {平台不在身边,无法试}

网友:
应该可以

网友:
你所谓的“热启动”是什么概念?
如果是通常意义的Warm Boot那应该没问题,也是能自启动的。

网友A:
我用EVC 写的热启动代码启动不了机器. (KernelIoControl(IOCTL_HAL_REBOOT, NULL, 0, NULL, 0, NULL))

网友:
IOCTL_HAL_REBOOT不是每个PDA必须支持的。你得确认你所用的机器是否支持。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用EVC 写的热启动代码启动不了机器. (KernelIoControl(IOCTL_HAL_REBOOT, NULL, 0, NULL, 0, NULL))

我觉得你的BSP不知道是否实现了IOCTL_HAL_REBOOT对应的函数,看看驱动先吧。我的是实现了的。softreset 等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