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UpdateDriverForPlugAndPlayDevicesA安装驱动后,in ...

楼主(2009-12-10):
使用UpdateDriverForPlugAndPlayDevicesA安装驱动后,inf文件到那儿去了?
今天看到UpdateDriverForPlugAndPlayDevicesA(或UpdateDriverForPlugAndPlayDevicesW)安装驱动,但是在MSDN 中没有找到这个函数的说明,也不知道这个函数到底将 inf 文件拷贝到哪个目录下去了,哪位高手指点一下,谢谢!
安装
今天

网友A:
请教高手后知道了,这个函数把inf文件拷贝到%windir%/inf 目录下,不过名字改了,如果要找你的inf文件,只能通过内容关键字搜索。

网友B:
inf文件生成到%windir%/inf 目录下,并且会生成一个PNF文件(里面有源文件的目录信息)。名字形如oem*.inf,oem*.pn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