浮点运算写的函数,怎样改写为定点运算的函数?

楼主:
浮点运算写的函数,怎样改写为定点运算的函数?

网友A:
编译器不再帮你关心小数点的位置,需要使用定点数比如Qx.y这种格式。

可以找本DSP的书看看定点数是怎么表示的,以及如何实现定点数的运算。

定点数编程要复杂一些,需要格外小心。

网友:
引用 网友A:
编译器不再帮你关心小数点的位置,需要使用定点数比如Qx.y这种格式。

可以找本DSP的书看看定点数是怎么表示的,以及如何实现定点数的运算。

定点数编程要复杂一些,需要格外小心。

找本DSP的书看看————————————————能给一本电子书的名字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