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nux与安卓
最近在做OMAP linux usb设备端的驱动,把它模拟成一个U盘 ...

楼主(2010-01-30):
最近在做OMAP linux usb设备端的驱动,把它模拟成一个U盘。
现在把驱动omap_udc.ko 和g_file_storage.ko加载之后,在中断中一直收到复位信号,导致枚取不成功,我测了一下D+的电压为1.5V,我想知道和这个有关系吗?请做过的高手些指点哈,不胜感激!
linux
不胜感激
设备
linux

网友A:
楼主先看看你的设计中,把OMAP设备模拟成U盘,你对应设计D+上应该得有1.5K欧姆电阻上拉啊
建议先你对照OMAP的设计手册,看下你的硬件设计是否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