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2440板子时遇到的SDRAM写数据错误问题

楼主:
新做了一块2440板子,在调的过程中遇到个问题:
1. 2440+128M SDRAM(挂在BANK6和BANK7)
2. 2440的SDRAM,向0x30000001,0x30000005,0x30000009
0x3000000d等地址写数据,再读出来,发现最高位始终为1,这是怎么回事呀

比如向0x30000001写0x01,读回来的是0x81
但向0x30000000,0x30000002,0x30000003等地址写数据时却是正确的!

我的做法是写一个HJTAG的初始化脚本,
其中有
Setmem 0x4800001C 0x00018006 32
Setmem 0x48000020 0x00018006 32

是配置成128M RAM的

然后通过AXD把程序调入2440的内部RAM
,然后通过AXD的memory来读写SDRAM

大家指点一下这是为什么呀,谢谢~

网友:
是不是,你的SDRAM是16bit的?然后你的访问地址是byte地址。。。。这样就有问题了。

网友A:
应该不是啊,像在好的板子上我也是这么操作的,都可以

网友:
你确定你3000 0000地址上没有其它数据存储,比方里面是操作系统的代码?或者其它代码会使用到0X3000 0000地址。如果跑了操作系统,我说的可能行是存在的。除非你把那一段地址保留了(RESERVED)!

网友:
不好意思,没看清,你好像跑的是裸机,这就奇怪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不是啊,像在好的板子上我也是这么操作的,都可以

那会不会是硬件问题?某一根数据或者地址线断开悬空了。。特别查查最低bit地址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