期待高手指点,SD读写驱动

楼主(2010-04-29):
期待高手指点,SD读写驱动
通过SPI接口发送一个字节
INT8U temp;
SPI_SPDR = byte; /* 发送数据放入SPI数据寄存器 */
while(0 == (SPI_SPSR & 0x80)); /* 等待SPIF置位,即等待数据发送完毕 */
/* wait for SPIF being set, that is, wait for finishing of data being send */
temp = SPI_SPDR;
从SPI接口接收一个字节
SPI_SPDR = 0xFF;
while(0 == (SPI_SPSR & 0x80)); /* 等待SPIF置位,即等待收到数据 */
/* wait for SPIF being set, that is, wait for being received data */
return(SPI_SPDR); /* 读取收到的字节 read the byte received */

分析一下。。。
接口
寄存器
,
return
,
received
数据

网友:
这也太少了信息吧,啥型号滴,什么环境.晕.

网友A:
SD读写驱动
你用的是什么硬件呢?

网友B:
昏,
lz代码就是spi模式的读写

网友C:
没看懂什么问题,这个不就是寄存器读写吗?

网友D:
这是个SPI的读写吧。。。

网友E:
SD卡读写驱动是没问题的,结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