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实在受不了了

楼主:
我实在受够了,按照网上的方法移植uboot,用jlink烧写,启动后无结果无一例外地触摸屏上白茫茫一片。快疯掉了。。。

网友:
慢慢来,要是太容易做出来哪还有成就感

网友A:
楼主估计是没受过打击,多受几次就有耐心了,想想我就被一句sources中的一句话困扰了好多天,我现在困难重重,不过我有耐心去面对……
注楼主好运,早日解决你的问题……

受点儿挫折是好事,这样不会感到自已很牛,还有很大的学习空间……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估计是没受过打击,多受几次就有耐心了,想想我就被一句sources中的一句话困扰了好多天,我现在困难重重,不过我有耐心去面对……
注楼主好运,早日解决你的问题……

受点儿挫折是好事,这样不会感到自已很牛,还有很大的学习空间……

这位兄弟 好!

对于任何问题或困难,都要有坚定的信心,相信自己肯定能搞定!
再就是人 多乐观点; 只要你再不停的积累 和进步,就可以满足下,呵呵;

网友:
天天大路通罗马!楼主可以换换思路!

网友:
同感,我现在也在搞,扬创的。。。搞了很久,不知道什么问题。结果是并口卡的问题。。。

网友:
楼上都是高人。我刚学,对linux一知半解。多指教了

网友:
uboot里点屏干啥,赶快load kernel,啥事情等kernel起来再说,uboot干的事越少越好。

网友:
想在UBOOT阶段显示画面吗?应该还是LCD的设置不对

网友:
楼主,慢慢来,我现在也是遇到问题了  还是要慢慢来整才可以  淡定  鼓励一下

网友:
典型的入门错误= =
jlink烧写u-boot到nor flash中的。
只有一个u-boot,没有lcd的驱动,当然是白屏了。

你再仔细看看移植步骤。

现在很多开发板都是用片外的nand flash启动的。
你要用nor flash里的u-boot把u-boot、内核、根文件系统烧写到nand flash中,然后从nand flash启动才可以。

连上串口线,u-boot的菜单会打印在终端上。

网友:
正常,俺经常面对示波器的波形,用大脑仿真来找问题。玩得多了,乐在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