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使用FPGA扩展SDIO接口,地址线连接问题

楼主(2009-04-01):
求助:使用FPGA扩展SDIO接口,地址线连接问题
我们现在的平台是PXA270,想通过总线,用一个FPGA扩展一个SDIO接口。PXA270一共有MA【0,25】,共26根地址线,我想请问的是我需要接几条地址线到FPGA呢?接几条地址线是如何确定的呢?
新手的问题,不知道说清楚了没有,请大家指点一下。谢谢!
接口
如何

网友A:
取决于你要在FPGA里实现多少个CPU可以读取或改写的寄存器。比如有256个,那么至少有8比特的低位地址线来区别这些寄存器。然后需要几根高位地址线来当片选。只有当片选为一个特殊值时,低位的地址线才有效。当然,如果采用burst方式,CPU只需要读写控制寄存器,而数据是以burst方式读到DMA,低位地址线将更少。

网友B:
谢谢benjaminweber,非常感谢,你说的东西让我先消化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