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遇到一个关于max197的问题,希望大侠们帮帮忙!!!

楼主:
我用一个高精度的稳压电源输出一个电压信号经过一个AD706输出给max197的19脚(CH3),经过A/D转换后在液晶上显示的总是比输入的少3mv,不知道是为什么。比如说我电压源给一个500mv的电压,在197的19脚上量到也是500mv,但是输出后经过单片机的P0口后到液晶上显示为497mv,总是差3mv。有没有大侠帮我解决一下这个问题啊?
(电路图为什么插不进来。。。。)

网友:
在25脚调整基准!参考datasheet的电路!

网友:
楼上大侠能不能说细点,我很菜的。25脚接的0.01uf的电容接地了,我是按照资料的标准接法接的。请指教~

网友:
错了!手册上是用24k电阻接地,另外一端与100k电位器界电源,电位器的滑动脚结25脚!

网友A:
大侠,不好意思,我还是没弄好。我不明白的是我用的是内部基准电压,为什么还要在外部接电阻接电源呢?

网友:
你生办法调25脚的电压,使测试值与实际值一致,-----这个过程叫校(jiao)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大侠,不好意思,我还是没弄好。我不明白的是我用的是内部基准电压,为什么还要在外部接电阻接电源呢?

如果使用内部的基准,需要外部校准!
Reference Buffer Output/ADC Reference Input. In internal reference mode, the reference buffer provides a
4.096V nominal output, externally adjustable at REFADJ. In external reference mode, disable the internal
buffer by pulling REFADJ to VDD
使用内部基准的时候,需要在REFADJ作外部校准。使用外部基准的时候,通过将REFADJ连接到VDD禁止内部基准

网友C:
电压源给一个500mv的电压准不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压源给一个500mv的电压准不准?

电压源肯定是准的,是很精密的稳压电源。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使用内部的基准,需要外部校准!
Reference Buffer Output/ADC Reference Input. In internal reference mode, the reference buffer provides a
4.096V nominal output, externally adjustable at REFADJ. In external reference mode, disable the internal
buffer by pulling REFADJ to VDD
使用内部基准的时候,需要在REFADJ作外部校准。使用外部基准的时候,通过将REFADJ连接到VDD禁止内部基准

大侠我做的就是一个数字电压表,测量电压从1mv~999mv。我按照您说的方法在25脚外接了一个24k的电阻接地,一个100K的多圈电位器,调整的时候确实是能够调准,但是在一个位置调准了,当换到另一个电压时就相当不准了。比如说输入是500mv,用多圈电位器调到液晶显示500mv,从500mv往两边走就差得越来越多,300mv和700mv时差1mv,100mv和900mv时就差3mv甚至4mv了,唉。。。真郁闷!

网友:
使用外部的基准吧◎!内部的受电源的影响太多了!

网友:
疑惑

为什么我的MAX197只能接在P1口,而且读回的数据闪得很快。哦,我用数码管显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