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T-X7 条码设备(wince5.0) 连接PC的问题

楼主:
向大家请教几个问题:
我做的是嵌入式开发,使用vs2005(c#)开发的程序,设备是DT-X7,是casio出的一种条码设备,系统是wince5.0。
之前都是在模拟机上做的。现在真机来了,需要部署到真机上。
我的问题是:
1. 我的DT-X7 条码设备(wince5.0)如何连接PC,因为我要部署到它上面,我现在用的是usb物理连的,但是,提示没有驱动程序,就类似,我们插入了一个不知道驱动的U盘一样。
2。假如连接好了。我如何部署。请详细的教教我,以前没做过,也没什么资料,就靠大家了。
3。如何装字库,wince英文的。
谢谢。

网友:
大家来帮忙啊。
现在前两个问题解决了。
现在剩下的问题是:

1. 如何安装字库,及配置,能正常显示我程序的中文。
2. 设备上有个回车键,按下它,那些系统的ok按钮可以响应。但是,我自己程序中的按钮,不响应,也就说,我的程序,光标已经在某个button上了,但是按回车键,没反应。不会,要自己写事件吧?

网友:
大哥的头像实在是太帅了,哈哈
up

网友:
会解决 的,继续加油,呵

网友:
我是冲着LZ的头像来的

网友:
设备是DT-X7,是casio出的一种条码设备,系统是wince5.0。
开发是vs2005 c#
现在的问题是,无论在真机上,还是模拟器上,当光标在button按钮上时,
按回车键,不管用,没反应。
请教如何解决。
我试了一下wince系统的一些程序,能响应回车键的按钮,当光标在的时候,按钮边框会
加粗,而我的按钮当光标在德时候,只有一个细细的边框。
是我用词不当,不是光标,我想说的是焦点。
                if (e.KeyCode == Keys.Up)
                {
                    // 焦点进入担当者输入框
                    this.txt_dandangzhe.Focus();
                }
                else if (e.KeyCode == Keys.Down)
                {
                    // 焦点进入确定按钮
                    this.btn_queding.Focus();
                }
焦点在btn_queding上时,按模拟器或真机的回车键,都没有反应。
系统就是wince5.0。我觉得跟我的设备没关系。
vs2005 c# 开发的wince5.0程序。
大家谁真的做过,请赐教一下。目前,我们自己只能这么实现了:
焦点进入这个控件后,响应按钮按下事件,判断是否是enter键,如果是,响应事件。。。。
按下:按钮凹,抬起:按钮恢复来实现,按下的动作。
但是我觉得,wince开发不会这样吧,应该能响应enter吧。或者,我的设备是DT-X7,是不是要用到他的类库。

网友:
大家帮帮忙啊。。。
另外,如何改变messagebox的提示信息的字号什么的,现在的字太小。
目前,是自己做个form,当消息框。
还有更好的解决办法么?

网友:
MessageBox 参数里面似乎没有可以改变字体大小的设置
--
中文字体:
   首先在 platform|setting\local里面 选择中文,然后在  系统组件里面的  international->Locale Specific Support-里面选择中文字库,

SimSun & NSimSun (Subset 2_20)  选择这个比较小,SimSun & NSimSun这个有10MB太大了

---Agfa AC3 Font Compression 这个也选上吧

网友:
请高手指点

网友:
在按钮事件中写入下代码:(这样一来,退出按钮就可以实现想要的功能了。)
private void btn_TuiChu_GotFocus(object sender, EventArgs e)
        {
            GCom.SetButtonRectColor(this, this.btn_TuiChu, GVals.COLOR_TYPE.FORCOLOR);
        }
private void btn_TuiChu_LostFocus(object sender, EventArgs e)
        {
            GCom.SetButtonRectColor(this, this.btn_TuiChu, GVals.COLOR_TYPE.BACKCOLOR);
        }

private void btn_TuiChu_KeyDown(object sender, KeyEventArgs e)
        {
            if (e.KeyCode == Keys.Enter)
            {
                btn_TuiChu_Click(sender, e);
            }
        }

网友:
兄弟,下面这个问题解决没?
3。如何装字库,wince英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