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学习uC/OSII,有什么好书可以看??

楼主:
如题,最近想研究下uC/OSII,各位有没有什么好书或者资料什么的,给点参考建议!谢谢了!

网友:
邵贝贝的书

网友:
UC/OS-II 邵贝贝译,看这书就行啊,就是把源代码解释了一遍

网友:
嵌入式系统基础ucos2和Linux   任哲的  怎么样呀

网友:
UC/OS-II 邵贝贝译的,看这书就行,好像这本书在淘宝上卖需要56元一本,楼主要是嫌贵的话,可以去搜索下电子版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嵌入式 实时操作系统 UC/OS-II  邵贝贝译  这本书挺好
还有当时我在学习的时候看过周立功的 UC/OS-II 内核分析感觉受教
有问题可以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