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程序,我怎么判断它已经在运行,还是已经退出了?这个程序只有一个exe文件。

楼主:
一个程序,我怎么判断它已经在运行,还是已经退出了?这个程序只有一个exe文件。

quq

网友:
写一个检测程序一直后台运行,然后通过FindWindow()等函数来判断一个应用是否运行

网友A:
如果EXE就没有窗体怎么办?

网友:
GOOGLE了大半天没找到好办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EXE就没有窗体怎么办?

请LZ先告诉大家,你都知道什么?

网友:
再说窗体名称有可能有相同的。FINDWINDOWS( )不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写一个检测程序一直后台运行,然后通过FindWindow()等函数来判断一个应用是否运行

为这一个功能就再单独写个AP,不划算。

网友:
写一个检测程序一直后台运行(功能是:枚举所有进程),然后用GetModuleFileName()获得进程对应的EXE应用所在目录和文件名。

这样就可以判断了,当然前提是知道应用的所在目录和EXE文件名。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写一个检测程序一直后台运行,然后通过FindWindow()等函数来判断一个应用是否运行

为这一个功能就再单独写个AP,不划算。

LZ,你本来就只有一个exe文件,如果你能修改exe,当然不用单独写一个AP。

网友A:
我想要的是在一个AP里面去判断另外一个EXE文件有没运行,并且EXE退出我的AP也能够知道。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想要的是在一个AP里面去判断另外一个EXE文件有没运行,并且EXE退出我的AP也能够知道。

两个程序都有源代码不?

网友A:
一个AP是自己写的,另外的EXE只有EXE文件。

网友:
在自己写的AP里面去判断只有EXE文件的EXE有没运行,有没退出。只能枚举所有进程?

网友:
通过ENUMWINDOWS( )函数来枚举所有的窗体的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个AP是自己写的,另外的EXE只有EXE文件。

一楼方法不行吗??我晕!

网友: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一个AP是自己写的,另外的EXE只有EXE文件。

一楼方法不行吗??我晕!

试了不行,再说你一般是不知道EXE的窗体名的,还有就是不是所有的AP都有窗体。

网友A:
用快照枚举是个方法,不知道在CE下能不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快照枚举是个方法,不知道在CE下能不能用。

肯定可以

在网上查找一下,还是有很多CE下相关的东东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写一个检测程序一直后台运行(功能是:枚举所有进程),然后用GetModuleFileName()获得进程对应的EXE应用所在目录和文件名。

这样就可以判断了,当然前提是知道应用的所在目录和EXE文件名。

用定时器定时枚举?效率很差吧?!用定时器很浪费CPU的时间的。

网友:
顶一下,大家还有没更好的方法?

网友D:
等待进程退出可以用:WaitForSingleObject(hProcess, INFINITE);

网友:
引用 网友D:
等待进程退出可以用:WaitForSingleObject(hProcess, INFINITE);

这个也不好用啊。等单独开个线程什么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D:
等待进程退出可以用:WaitForSingleObject(hProcess, INFINITE);

这个也不好用啊。等单独开个线程什么的。

总比用定时器定时枚举好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D:
等待进程退出可以用:WaitForSingleObject(hProcess, INFINITE);

这个也不好用啊。等单独开个线程什么的。

总比用定时器定时枚举好吧

是啊,比定时器好一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