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道驱动程序里面不让用MFC 库吗?

楼主:
我在一个驱动程序里面用到一个小算法。这个算法使用了CString 类
这个算法在VS2005 当作普通的application 程序调试的时候,没有任何问题
但是在vs里面调试好了以后,吧算法的这个cpp文件拷贝到PB5的对应的驱动DLL工程里面的时候,编译的时候却告诉我CString没有定义。我在文件前面加了#include
编译器就告诉我cstring.h找不到

难道驱动程序里面不让用MFC 库吗?

网友:
需要基于MFC创建工程吧

网友:
不行的吧。驱动加载的时候,MFC还没加载呢,调用怎么会成功呢?!用系统的API啦

网友:
不能用MFC。。。

网友:
他娘的,该死的microsoft。害我去掉一个下午
吧代码改成基于ansi C的,要2个小时

网友:
哈哈。。。没办法,花再多时间还是要修改啊,Microsoft该骂的地方太多了,该爱的地方也很多!

网友:
不要骂MS,只能怪你自己学艺不精。

MFC不要用在驱动里,应该是个常识。

网友:
MS还是不错的~~商业的产物。呵呵 ,不说商业,“MFC不要用在驱动里,应该是个常识”,加深了映像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要骂MS,只能怪你自己学艺不精。

MFC不要用在驱动里,应该是个常识。

学习

网友:
MFC 做UI,驱动不是UI啊,汗。呵呵

网友:
MFC是应用程序开发
微软的一个框架
怎么可以用到驱动里面呢

网友B:
用STL吧。驱动里面,用了你就是高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STL吧。驱动里面,用了你就是高手了。

STL很高深的东西啊!

网友:
不要骂MS,只能怪你自己学艺不精。

MFC不要用在驱动里,应该是个常识。
------------------
俺第一次写驱动,不懂这个规矩。就像第一次做妓女,不懂嫖客们的喜好一样。哈哈

网友:
我想知道MFC类库(dll)是在什么时候被加载的
好像楼主说用类库 没有说用MFC框架
楼上好多人都说不能用
为啥呢?
你的驱动是用在用户态还是系统态
有好多疑问 请大侠告知下

网友:
MFC是作为一个组件做进wince中的
而现在的wince流驱动是在用户态
也就说明了可以使用API的吧
为什么不能用MFC类库呢?
如果系统还真的没有加载MFC,那我可以动态加载系统dll吗
是否也可以使用MFC类库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用STL吧。驱动里面,用了你就是高手了。

STL很高深的东西啊!

有挑战,我喜欢。。哈哈

网友:
难道MFC是作为一个服务inayang,需要在windows里面专门启动一个程序,后面的进程才可以用吗?
我一直把MFC理解为一个代码库,可以用链接器链接到程序里面的

网友:
难道MFC是作为一个服务来运行吗?需要在windows里面专门启动一个MFC服务之类的程序,后面的进程才可以用吗?
我一直把MFC理解为一个代码库,可以用链接器链接到程序里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