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命令发送次数 频率 的问题

楼主:
AT命令打电话的流程.

是不是前条AT命令返回OK了,再发下一条AT.
(是不是程序要控制, 只有前条AT命令返回OK了,再发下一条AT)

网友:
是这样,如果还没返回就发下一条应该会有ERROR的。

网友:
这个不同的Modem是不一样的,有的Modem的AT命令是没有返回信息的。

但是只要Modem要求返回信息后才能发送下一条AT命令的,只能等,不能提前发下一条命令

网友:
程序控制发AT命令, 返回OK(有的AT命令),发下一条。网上有这样的代码参考吗?

网友:
这个自己写呀?发送at后一直等待返回!如果没有返回就发送下一条会出错的?不通模块返回速度还不一样.西门子的MC75还是比较快的!

网友A:
这个程序不难啊,发送后 就等待,直到收到返回值后,判断返回值 是否OK,然后接着发送

网友A:
引用 网友A:
这个程序不难啊,发送后 就等待,直到收到返回值后,判断返回值 是否OK,然后接着发送

不好写. 没有头序,可能要用到循环.

网友:
1. 如果开始信号好,后来信号不好了(收不到信号),是模块自动找网, 还是要人工执行找网AT命令?

网友:
这个要看模块呢?simcom的模块好像可以自己找,当时做试验放在屏蔽箱中掉线后拿出来他有可以上网了。但是有种把移动网关收回IP的掉线,那要自己实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好写. 没有头序,可能要用到循环.

都是对串口的操作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好写. 没有头序,可能要用到循环.

都是对串口的操作

它不返回OK, 你如何等待.

网友:
引用 网友B:
它不返回OK, 你如何等待.

你要判断串口返回的是否是OK,如果不是 说明操作没成功,要看你的要求 是从新在发呢,还是做其他的操作

网友:
返回OK 才执行下一条AT命令,否则继续等待或执行本条AT命令.

以下是理想情况下的,要考虑非理想情况,代码应如何写呢,给一点思路吧.

WriteStrToSerial(L"AT+XXX1");
if ( m_strDataReceived.Find(L"OK") > 0 )
{
   WriteStrToSerial(L"AT^XXX2");
   if ( m_strDataReceived.Find(L"OK") > 0 )
   {
      WriteStrToSerial(L"AT^XXX3=1");
      if ( m_strDataReceived.Find(L"OK") > 0 )
      {
         WriteStrToSerial(L"AT^XXX4=1,1,0");
         if ( m_strDataReceived.Find(L"OK") > 0 )
         {
            WriteStrToSerial(L"AT^XXX5=3");
            if ( m_strDataReceived.Find(L"OK") > 0 )
            {
               WriteStrToSerial(L"AT^XXX6=1");
            }
         }
     }
   }
}

网友:
也不是所有的AT指令的返回值都是“OK”。我觉得可以每次写之后估计一下这条AT执行完全的大概时间,然后就每次发完这条AT之后sleep那么长的时间。

网友:
有些AT的返回值一大堆呢,13楼的理想状态行不通。

网友:
路过.出错时楼主想怎么处理.等待返回时间应该有个限度,可以限定超时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