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E下USB-WIFI模块必须启动CE以后拔插一下才能使用...

楼主(2009-08-19):
CE下USB-WIFI模块必须启动CE以后拔插一下才能使用...
WIFI是VT6656模块.USB接口的.重新编译NK.bin,添加注册表,烧写进目标,启动机器.插上USB网卡..一切OK...但是问题是如果已经插好USB.启动系统.就没反映了.必须要拔插一下才能识别硬件..CE系统是启动以后才会给USB分配中断么?..我试验了一下USB鼠标倒是可以在冷机启动以后使用...做成产品总不能让客户没事拔插一下USB模块吧...HOHO..希望各位高手给点意见..怎么解决这个头疼的问题.
产品
目标
注册表
wifi
接口

网友A:
Please refer
http://topic.eeworld.net/u/20090606/10/9d93aec9-be39-4e19-b014-3fcd44171c53.html
答案告訴你了, 只是你不見得願意相信而已.
記得要結帖.
Paul, Chao @ Techware

网友B:
嘿嘿,是啊,记得揭帖,不然下次没有人回答了。

网友C:
又见paul_chao.

网友D:
是的 这个是dirver的问题,我们是威盛的代理商,这个问题有很多客户反映过,也建议客户做个开关进了wince再给usb供电,但是威盛说是wince5.0的原因说6.0就没这个问题。当然确实我们试过s3c6400+wince6.0是没有这个问题的。
解决办法:加开关或者延时。 我qq 276887147 158896058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