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几个TOPWIN2005烧录器的问题

楼主(2009-07-08):
请教几个TOPWIN2005烧录器的问题
在运行TOPWIN2005的时候出现了EAcess violation的错误,我点了确定后显示
Acess violation at address 740b0cc2,read of address 740b0cc2,是怎么回事?
我是第一次用TOPWIN2005,不好意思!
请哪位大侠帮个忙,小妹我不胜感激!
问题
不胜感激
address

网友A:
回复:其实就是我的安装的文件夹里面多了一个TOPWIN.cfg文件,删掉那个文件就可以了!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