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教Windows Embedded CE 6.0 USB Camera Driver 有哪位 ...

楼主(2009-01-05):
請教Windows Embedded CE 6.0 USB Camera Driver 有哪位使用過的
從microsoft下載Windows Embedded CE 6.0 USB Camera Driver 之後,有任何軟件可以使用嗎???
我目前沒有軟件可以播放視頻,可以提供我下載點連結或是哪個檔案名嗎???謝先
Microsoft
windows

网友A:
参考PC下的自己写

网友B:
CE下没有通用的软件

网友C:
Mobile下可通用,CE下不行,必须自己写。用DShow自己做吧。辛苦点。

网友D:
那請問CE下有等同於GraphEdit的軟件可以用嗎???

网友E(2009-03-13):
Hi 各位大侠 我有一个问题请教:
我现在有wince 6.0并且在网上了下载了wince 6.0 USB Camera Driver,这个Driver提供的是源码。
我的问题是——我应该怎样编译这个Source Code,应该怎样把它加载到我自定的OS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