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龙教程------51单片机=====数码管

楼主:
飞龙教程------51单片机=====数码管
电子工程师之家 单片机学习网   http://www.eehome.cn/
新势力电子单片机              http://www.xinshili.net/
BY: 飞龙  QQ: 9086074
希望认识更多的单片机开发朋友一起交流   第一次做教程不好多多见谅
BLOG: http://hi.baidu.com/alalmn

视频地址
视频地址
视频地址
http://v.ku6.com/show/bkN2UtqwhQwRZwFa.html
http://player.ku6.com/refer/bkN2UtqwhQwRZwFa/v.swf

先烧程序进行测试
共阴  共阳 数码管的检测  及用万能表测试 段和位
讲解原理图
讲解程序代码

51输出为低的时候强----------------使用共阳数码管比较好

共阴  共阳 数码管的检测  及用万能表测试 段和位

1.什么是段选,什么是位选?
段选是单个数码管的显示。(1234567890等单个)
位选是现实位置的选择。(11,222,3333位选是控制在数码管显示的位置的)

2.共阴  共阳 数码管的检测  及用万能表测试
红表笔放到 公共端 黑表笔放到其他引脚 都会亮的话是共阳极
否则相反
公共端(GND引脚)
公共端的判断--- 随便拿一个表笔接到任意的一个引脚上  在用另外的一个表笔在其他引脚上放

一下看看会亮吗。找到一个会亮的  这时我们得到了2个引脚(肯定有一个是公共端)
再就以这2个引脚为基础测试  把一个极放到这2个脚的任意一个引脚上 另外的一个表笔在其他

引脚上放一下看看会亮吗。   不会的话把你的表笔对调下(正负极对调)
如果说黑表笔(负极)连在公共端都会亮的话是共阴
如果说红表笔(正极)连在公共端都会亮的话是共阳

正极代表阳      负极代表阴      在电子中都是这样表示的。
网友提供的一段结果(这段解释的比较好)
数码管的段:单个数码管中的可以被点亮的小段(发光二极管),一般分七段或者八段(带小

数点的);
位:在需要多个数码管的场合中,如果要进行动态驱动,实现片选时,被选到的数码管,如一

个系统中共有两个数码管,则可以称其中的一个为第一位,另一个为第二位

一般对公共极的判断很简单,由于每个数码管其实就是由多段的条形二极管组成的,由于二极

管有正负极,所以数码管也分正负极。当一个管中的所有条形二极管都接在正极的话叫共阳极

数码管,否则叫共阴极数码管。判断方法是,一般的数码管有10个脚,上下各5个,其中上和

下的中间的脚是短接在一起的,这个就是公共端。至于其是正还是负,可以通过数
字万用表红表笔接到公共极上在其他脚接黑表笔,如果有亮的管说明是共阳极,否则将黑表笔

放到公共极,红表笔放到其他脚,同样的方法进行判断,有亮的的就是共阴极。

原理图

段选其实应该连接连接个1K的电阻,
但是你不连接会让数码管更亮。

网友:
楼主 好像做广告啊?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