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系统时钟问题

楼主:
向大家请教关于系统时钟问题.
我用的是2440,想知道,在系统上电的时候,还没有配置PLLCON,仍是利用外部晶振作为系统时钟,这个时候,PCLK能不能为相关外设提供时钟?比如说iic,这个是由
PCLK提供时钟的。

下面是datasheet原话:
如图7-4所示在电源上电reset顺序中的时钟行为。晶振在几毫秒内开始振荡,当在晶振
时钟稳定后nReset被释放,PLL开始参照默认的PLL配置运行。但是,PLL通常在电源启
动reset后都不稳定,因此在软件没有配置PLLCON之前,Fin直接代替MPLL作为
FCLK。注意,用户应该通过软件给PLLCON寄存器重写一遍相同的值。

仅在软件用新频率配置PLL,PLL重启一个锁定序列逼近一个新频率。FCLK能在锁定时间
后迅速被配置为PLL输出(MPLL)。

网友A:
应该能提供,只不过是默认的一个值,你可以通过keil看看就知道了

网友B:
这个必须等PLL起作用后 PCLK,HCLK,FCLK才会工作的。

你的什么要求啊,为什么PCLK,HCLK,FCLK工作都等不到?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必须等PLL起作用后 PCLK,HCLK,FCLK才会工作的。

你的什么要求啊,为什么PCLK,HCLK,FCLK工作都等不到?

to gooogleman:
也就是说没有配置pllcon的时候hclk和pclk都不能工作,他们相应的外设部分也不能正常工作?
我的想法是:
在没有设置pllcon的时候,系统处于一个低速的状态,想在这个状态的时候作些准备工作,需要iic的通信。也考虑到在低速状态的时候省电。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能提供,只不过是默认的一个值,你可以通过keil看看就知道了

没有仿真器,只能看看板子上的一些现象。
试验了一天,老是不工作,所怀疑是pclk的问题。

网友B:
示波器看看。还有你的系统起来后运行如何,如果正常肯定工作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示波器看看。还有你的系统起来后运行如何,如果正常肯定工作了。

内部的时钟没有办法测量,iic侧过也没有信号,配置感觉没有错,按照晶振时钟12m配置的(按照这个频率配置不是太有依据),但是就是不工作,所以怀疑是不是pclk根本就没有提供clock。

下面是我对datasheet的理解:
上电之后,mpll不稳定,那即便是pclk由mpll能给提供出来,估计pclk也是不稳的,这种情况下,由pclk提供clock的外设应该不会工作吧?

网友B:
你现在不能运行wince吗?如果可以运行,那肯定启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现在不能运行wince吗?如果可以运行,那肯定启用了。

谢谢gooogleman的回复。

运行wince必须要配置PLLCON,不配置的话是起不来的。即便是在slowmode下面也是配置了PLLCON之后。

我的意思是在配置之前做我要做的一些工作。

网友B:
必须配置。其实2440 的ADS测试程序很丰富。什么都做好了。

数据手册也说明了,这个要配置CLKCON 啊,MPLL,UPLL等。

网友:
引用 网友B:
必须配置。其实2440 的ADS测试程序很丰富。什么都做好了。

数据手册也说明了,这个要配置CLKCON 啊,MPLL,UPLL等。

没有仿真器,只能看看板子上的一些现象。 这个比较痛苦!

看看有没有其他好的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