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 界面平滑移动处理问题~~~~~急

楼主:
我现在在处理一个wince 界面效果, 要求是把效果做到跟 M8, mobile 里的列表移动一样平滑效果,我的处理方法是用一个线程异步处理界面滑动,再加上双缓冲解决屏闪问题, 但是出来的效果不行,不平滑,很生硬!,请各位高手给指点下,我用的C#

网友:
这里用c#的比较少,而且我也怀疑你的效果不行,和c#的效率有关系。

网友:
C#用的少,,网上好像有个叫pointui的,,您可以搜索下,
另如果C++的话,,我们网站有实现demo,,,感兴趣可以看看

网友:
不知道 CodeProject上面的Iphone UI效果怎么样,也是C#做的。

网友:
LZ,你的CPU是什么,性能够吗?

网友:
各位,现在公司给我的指令就是,要做出一套很炫酷的效果出来,至于硬件问题,暂时不用我来考虑,我只付责效果, 性能问题是在效果出来以后再去考虑怎么去优化的,还请高手们帮下忙啊!这周效果得出来

网友A:
楼主不用麻烦了,装6.0R3,有gesture API可以调用
http://msdn.microsoft.com/en-us/library/ee499124.aspx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不用麻烦了,装6.0R3,有gesture API可以调用
http://msdn.microsoft.com/en-us/library/ee499124.aspx

好消息啊

网友:
其实,也不是好消息
又有大批做UI人员因为微软而失业
嘿嘿

网友:
惭愧啊,现在来弄那个都来不及了,我的主程序都完成了, 就差好个滑动效果,整理个程序就用了一个picturebox 跟 form  这是公司要求的, 所有的操作都是画出来的,包括文字显示与输入

网友:
http://download.eeworld.net/source/1722918
可以参考

网友:
忘了说明下,上面的链接就是codeproject中的代码,c#语言,省得lz白下载

网友:
安装下Windows Embedded 6.0 R3, 就可以实现你想要的效果了。

http://aawolf.cnblogs.com/

网友:
我想我还是重写控件比较适合, 因为这东西还不确定是在 CE5 还是在CE6 上, 现在主要是一个滚动效果问题困挠我,没别人做的平滑有韧性 , 效果就是要达到 M8 那个列表滚动效果,我相信这个C# 完全是可以弄出来, 只是,我不知道那个具体算法要怎么弄, 是使用线程还是异步, 是否还要计算触点移动速度

网友:
最好不要用控件,否则效果肯定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