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空间大小与其字长有什么关系

楼主(2009-06-18):
存储空间大小与其字长有什么关系
比如:对于一个8位的单片机,如果存储空间大小是64k,而对于一个16位的单片机,如果存储空间大小也是64k,那么二者的寻址空间都是0x0000-0xffff吗?存储空间的大小与其字长有什么关系?一个32位的存储器和一个8位的存储器,如果寻址空间一样,那么内存大小是否一样?
空间
存储器

网友A:
没有关系

网友B:
存储空间基准是按BYTE(8bits)算,否则没法比较。
剩下的是与存储器的组织结构相关了。

网友C:
不要叫“存储空间”应该叫“地址空间”,一个地址对应一个”房间“,而房间大小由房间的组织决定。

网友:
电脑的可寻址范围取决于地址线数,跟其他的应该都没关系。

网友D:
3、4楼所言极是。

网友E:
地址一般按字节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