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問!!TAPI的回調函數無法作用

楼主:
小弟寫個TAPI打電話FUNCTION,電話可以打出去~~但是沒有辦法得到CALLBACK的訊息
小弟貼個源碼請高手幫忙一下!!看哪裡有問題!!感激不盡!!
只要知道如何讓源碼有辦法得到CALLBACK的訊息立刻結帖

makecall()
LINEINITIALIZEEXPARAMS        liep =
  sizeof (LINEINITIALIZEEXPARAMS),        //dwTotalSize
  0,                                        //dwNeededSize
  0,                                        //dwUsedSize
  LINEINITIALIZEEXOPTION_USEEVENT,        //dwOptions:
  LINEINITIALIZEEXOPTION_USEHIDDENWINDOW
  0,                                        //Handles
  0                                        //dwCompletionKey
};

lineInitializeEx(&g_hLineApp, g_hInst, (LINECALLBACK) MylineCallbackFunc, g_szAppName, &g_dwNumDevs,

&g_dwAPIVersion, &liep);

for (dwLineID = 0; dwLineID < g_dwNumDevs; ++dwLineID)
{
    LPWST lpszTSPName = L"Cellular TAPI Service Provider";

    lineNegotiateAPIVersion (
        g_hLineApp,                   // TAPI registration handle
        dwLineID,                     // Line device to be queried
        EARLY_TAPI_VERSION,           // Least recent API version
        TAPI_CURRENT_VERSION,         // Most recent API version
        &(lpLineInfo->dwAPIVersion),  // Negotiated API version
        NULL))                        // Must be NUL

    lineGetDevCaps(g_hLineApp, dwCurrentDeviceID, g_dwAPIVersion, g_dwExtVersion, lpLineDevCaps);

      lpszProviderInfo = (LPWSTR)((DWORD)lpLineDevCaps + lpLineDevCaps->dwProviderInfoOffset);
       lpszDevName = (LPTSTR)((LPBYTE)lpLineDevCaps + lpLineDevCaps->dwLineNameOffset);

if (0 == (wcscmp(lpszLineName, lpszTSPName)))
{
    LPLINECALLPARAMS lpCallParams;

    lineOpen(g_hLineApp, g_dwTSPILineDeviceID, &g_hLine, g_dwAPIVersion, g_dwExtVersion, g_dwCallbackInstance,
        LINECALLPRIVILEGE_MONITOR | LINECALLPRIVILEGE_OWNER, LINEMEDIAMODE_DATAMODEM , NULL);

    if (!(lpCallParams = (LPLINECALLPARAMS) LocalAlloc (LPTR, dwSizeOfCallParams)))
        {
            MessageBox(TEXT("%s: MakeCall_Paramsfail faild %x\n"), g_szAppName, MB_OK);
        }
        ZeroMemory(lpCallParams, dwSizeOfCallParams);
        lpCallParams->dwTotalSize      = dwSizeOfCallParams;
        lpCallParams->dwBearerMode     = LINEBEARERMODE_VOICE;
        lpCallParams->dwMediaMode      = LINEMEDIAMODE_DATAMODEM;
        lpCallParams->dwCallParamFlags = LINECALLPARAMFLAGS_IDLE;
        lpCallParams->dwAddressMode    = LINEADDRESSMODE_ADDRESSID;
        lpCallParams->->dwAddressID    = g_dwCurrentLineAddr;
        lpCallParams->dwDisplayableAddressSize = lpTransOutput->dwDisplayableStringSize;
        lpCallParams->dwDisplayableAddressOffset = sizeof (LINECALLPARAMS);

        lineMakeCall(g_hLine, &g_hCall, TEXT("0955110211"), 0, lpCallParams);

}//end if (0 == (wcscmp(lpszLineName, lpszTSPName)))

}//end for (dwLineID = 0; dwLineID < g_dwNumDevs; ++dwLineID)
}//end makecall

网友:
lineInitializeEx返回成功了么

网友:
所有的function都返回成功!!
電話可以打~就是回調函式沒作用

网友:
請高手們不吝回答阿~~
小弟搞了好幾天了~><

网友:
再頂上去~~高手們~~
幫一下忙吧~~><

网友:
你在LINEINITIALIZEEXPARAMS liep这个参数里设置了LINEINITIALIZEEXOPTION_USEEVENT,那么tpai就不会调你设置的回调函数了,而是你要开个线程去监听这个事件才能得到tapi发给你的消息。如果你要用回调,那个参数应该设为LINEINITIALIZEEXOPTION_USEHIDDENWINDOW。
推荐你到网上找个tpai打电话例子结合msdn的文档看看,这样调通会快很多。

网友:
E大~多謝你的回答~~
不過我把參數改成你所說的~~
依然不會回調~~
還是我哪裡有漏掉了~
謝謝!!

网友:
找个例子是最简单的办法,想tapi这些东东api参数n多,那个设置不对了就会出问题。一般的方法是google搜一个例子出来,然后在这个例子的基础上改成自己需要的东西。我帮你找了两个例子,你可以参考下:
1. 用回调方法的例子
  http://msdn.microsoft.com/en-us/library/ms880691.aspx
  这个例子在你装了mobile或者ce6.0后就会自带的
2. 用事件方法的例子
http://www.codeproject.com/KB/IP/TAPISample.aspx?fid=138981&df=90&mpp=25&noise=3&sort=Position&view=Quick&fr=26&select=1004219

网友:
多謝E大出手幫忙!!!小弟立刻試試!!^^

网友:
做个标记

网友:
mark!做个“标记”真的能标记上么,下次能直接访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