免费提供WINCE平台的USB加密狗驱动,悬赏破解

楼主:
Hi all,
我这里有自己开发的WINCE平台的USB加密狗驱动,支持飞天诚信的ROCKEY2,有没人感兴趣评测一下?驱动和SDK都是免费提供的,自本贴发布之日起,30天内若有人破解其加密保护作用,我可奉上1000分。

网友A:
动机不纯啊,大家别干

网友:
有1千块RMB倒可以试试。

网友:
是你做的吗?
呵呵,感觉 你想借助大家的力量 办一些 不好的事,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动机不纯啊,大家别干

支持~

网友:
驱动代码完全是由我设计编写,当然还不是很完善。至于动机是什么,其实很简单。因为我们公司自己也要用,所以希望借助大家的力量看看其加密保护能力到底几何。我们都敢于把自己辛苦开发的驱动开放出来免费使用,大家难道连评测一下都不敢吗?ROCKEY2加密狗也不贵,几十块钱就能买到。如果其加密保护效果确实很不错,那么对于Windows CE平台下软件保护也是福音!同时我声明一下本人与飞天诚信无任何关系。希望大家回到技术探讨的轨道上来,不要在其他方面做无谓的猜测和时间的浪费。

网友:
Rockey2是HID设备,在Windows(X86)下的软件破解和硬件复制是毫不费力的。Rockey2在WinCE下飞天应该有驱动提供吧,如果不提供,那么楼主的驱动很有价值。另外,为了更广泛的使用驱动可以扩展至ARMV4T、MIPSII_FP、MIPSIV、MIPSIV_FP、SH3

Rockey2的市场价在20元左右,是飞天的低端产品,加密狗本身安全性一般。如果确实要用加密狗,建议用安全性高的产品,最好USB通信加密。API和加壳相结合的方式。

网友:
飞天没有提供Rockey2在WinCE下的驱动。我们认为Rockey2的安全性已经足够常规的软件保护。我大概介绍一下我们开放的Rockey2 WinCE SDK。函数GetAvailableRockey用来获取当前设备上接有的Rockey2数量;函数GetRockeyHardwareId用来获得指定索引的Rockey2设备硬件ID,据飞天说明这个硬件ID是全球唯一且不可更改;函数CheckRockeyValid用来通过UID验证指定索引的Rockey2设备,这个UID由64字节内的seed生成而来,并且UID是seed经过特定的Hash算法得到,知道UID无法了解其seed值。
我们可以通过GetRockeyHardwareId将软件与指定Rockey2捆绑,实现一套软件与一只Rockey2加密狗一一对应,类似该软件的钥匙;我们可以通过CheckRockeyValid将软件与所有指定的UID的Rockey2捆绑,这样只有接上指定的UID的Rockey2才能运行软件,如此一来,我们可以销售写入了指定UID的Rockey2的方式来控制用户使用软件的数量。而据飞天声称,不了解seed值是无法生成指定的UID。因此只要seed足够复杂,其他人是不能生成同样UID的Rockey2。
不知lstc兄说的,软件破解和硬件复制是否可以解除Rockey2的保护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