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s定位精度问题

楼主(2010-03-22):
gps定位精度问题
我最近用了一款GPS的模块,但是在经纬度查询的时候出现了问题,在我用串口接收到的数据,与电子地图上的数据相差很多是怎么回事那?我是已经换算过的了 就是不知道是不是精度的问题。
数据
电子地图
经纬度

网友A:
一般GPS定位 应该相差不大啊。
建议楼主还是更新下地图,应该是地图的问题,
很多收费地图 还可以试用下,

网友B:
是会有地图的差异,我之前就遇到过不同的地图软件显示出来的轨迹相差很多,偏离了几条街,用google earth就没有偏差

网友C:
哦 google earth这个是挺好的 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