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ni2440板子bootloader问题

楼主:
这样的,mini2440中有个2440test的测试板子的程序,程序中的2440init.s初始化文件有一个代码复制的部分,其中可以判断是nandflash启动还是norflash启动,其中判断是nandflash启动之后复制nandflash中的代码到sdram中最后又会到copy_proc_beg部分来重定位RW段,但是copy_proc_beg程序第一句就是adr r0, ResetEntry,如果从nandflash启动最后执行到这一句的话r0会是0x30000000,但是如果程序从norflash启动程序跳过nandflash部分直接跳到adr r0, ResetEntry这一句r0又是0.这个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代码在下面还是比较长的
nand_boot_beg
        mov        r5, #NFCONF
        ;set timing value
        ldr        r0,        =(7<<12)|(7<<8)|(7<<4)
        str        r0,        [r5]
        ;enable control
        ldr        r0, =(0<<13)|(0<<12)|(0<<10)|(0<<9)|(0<<8)|(1<<6)|(1<<5)|(1<<4)|(1<<1)|(1<<0)
        str        r0, [r5, #4]

        bl        ReadNandID
        mov        r6, #0
        ldr        r0, =0xec73
        cmp        r5,        r0
        beq        %F1
        ldr        r0, =0xec75
        cmp        r5, r0
        beq        %F1
        mov        r6, #1
        bl        ReadNandStatus

        mov        r8, #0
        ldr        r9, =ResetEntry
        ands        r0, r8, #0x1f
        bne                %F3
        mov                r0, r8
        bl                CheckBadBlk
        cmp                r0, #0
        addne        r8, r8, #32
        bne                %F4
        mov        r0, r8
        mov        r1, r9
        bl        ReadNandPage
        add        r9, r9, #512
        add        r8, r8, #1
        cmp        r8, #5120
        bcc        %B2

        mov        r5, #NFCONF                        ;DsNandFlash
        ldr        r0, [r5, #4]
        bic r0, r0, #1
        str        r0, [r5, #4]
        ldr        pc, =copy_proc_beg
;===========================================================
copy_proc_beg
        adr        r0, ResetEntry
        ldr        r2, BaseOfROM
        cmp        r0, r2
        ldreq        r0, TopOfROM
        beq        InitRam
        ldr r3, TopOfROM
        ldmia        r0!, {r4-r7}
        stmia        r2!, {r4-r7}
        cmp        r2, r3
        bcc        %B0

        sub        r2, r2, r3
        sub        r0, r0, r2

InitRam
        ldr        r2, BaseOfBSS
        ldr        r3, BaseOfZero
        cmp        r2, r3
        ldrcc        r1, [r0], #4
        strcc        r1, [r2], #4
        bcc        %B0

        mov        r0,        #0
        ldr        r3,        EndOfBSS
        cmp        r2,        r3
        strcc        r0, [r2], #4
        bcc        %B1

        ldr        pc, =%F2                ;goto compiler address

网友:
ldr 和 adr的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