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科大讯飞TTS播出的例子,谢谢。

楼主(2010-04-26):
求:科大讯飞TTS播出的例子,谢谢。
发现它合成的是语音资源。那位做过播出,给个例子,谢谢。
papaya_stone@sina.com
科大讯飞
合成
语音
资源

网友A:
科大讯飞TTS播出的例子
不太清楚这个
播出语音?
用DSHOW?

网友B:
要钱的吧~~~

网友C:
我做过的,lz能否说的具体点,讯飞的片子分不同档的,有固定应用的,里面是以长句形式的就比较自然,单字或者单词合成的就差点,效果和手机上的短信阅读差不多。

网友D:
是纯软件合成的,不是芯片的。

网友E:
最后管讯飞要了个带播音接口的。
谢谢参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