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入输入法组件问题

楼主:
本来系统里没有输入法,现在客户要求编辑,必须肯定得把输入法调出来。
怎么调?谢谢!
我正在摸索。。

网友A:
定制系统,将输入法组件增加进去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定制系统,将输入法组件增加进去

我正是我问的,你在重复我的问题!

找到了几项,都加进去了。打开软键盘,输入拼音的时候没反应,输入英语和数字的时候可以!
是不是字库没加进去?

网友:
C:\Documents and Settings\will\My Documents\My Pictures\输入法截图.jpg如图,把带圈的组建加进去,就有输入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图,把带圈的组建加进去,就有输入法了

本机图.....

网友:
兄弟是要弄中文的输入法?

网友:
在多添加个添加了GB18030 DataConverter,MSPY 3.0 for Windows CE. 和 National Language Support (NLS)试试

网友:
都加进去了。。还是没反应。。。
按拼音输入时什么反应都没有。。。

网友:
点那个“韵”也没反应

网友C:
微软自带了拼音输入法,只要在定制内核的时候,添加相应的组件即可。下面是添加微软自带拼音输入法的条件:

1、首先,你想实现拼音输入,你的系统怎么也得支持中文吧。所以在右键S3C2440 Catalog items(我以2440为例)->setting->locale,先点击Clear all,然后选择中文简体、英文(如果你需要的话),选择default language为中文简体。

2、选择Catalog->Core OS->International(这一目录下面,是支持多国语言的组件),选择以下组件

     Input Method Manager[IMM]

     SimSun & NSimSun 【Subset 2_50】

     GB18030 Data Converter

     1.1MB - Minimal Database

     Double Spelling 【Shuang Pin】soft keyboard (这个有small、large两个选项,选其一就好)

3、sysgen一次,就好。

网友:
加进去了,还是不行。。
是这样的:本来没加前的NK大小是24M
怎么加进去后变成了18M,怎么回事?

网友:
你加了字体压缩
    SimSun & NSimSun 【Subset 2_50】

    GB18030 Data Converter

网友:
我刚才也试了,是可以的
按照wangxin_801115 说的
同时也有 National Language Support (NLS) 是可以的,NLS我也是不确定是否有,但是现在我的os里是有的,刚才试了输入法是可以使用拼音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微软自带了拼音输入法,只要在定制内核的时候,添加相应的组件即可。下面是添加微软自带拼音输入法的条件:

1、首先,你想实现拼音输入,你的系统怎么也得支持中文吧。所以在右键S3C2440 Catalog items(我以2440为例)->setting->locale,先点击Clear all,然后选择中文简体、英文(如果你需要的话),选择default language为中文简体。

2、选择Catalog->Core OS->International(这一目录下面,是支持多国语言的组件),选择以下组件

? ? Input Method Manager[IMM]

? ? SimSun & NSimSun 【Subset 2_50】

? ? GB18030 Data Converter

? ? 1.1MB - Minimal Database

? ? Double Spelling 【Shuang Pin】soft keyboard (这个有small、large两个选项,选其一就好)

3、sysgen一次,就好。

王兄,貌似你这段是从我博客搬过来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加进去了,还是不行。。
是这样的:本来没加前的NK大小是24M
怎么加进去后变成了18M,怎么回事?

你这问题很奇怪啊,怎么字体加进去反而nk变小了。你得确认下没添加之前你的组件都加了哪些,是否添加了什么字库在里面。
你可以尝试把所有的字库都拿掉,按上面的方法来做,可以的。

网友:
我里面的有这些:
International下面有这些:
Agfa AC3 Font Compression
GB18030 Data Converter
1.1MB -Minimal Database
MSPY2 for windows CE
Double Spelling(Shuang pin)

在FONTs里
Courier New(Subset 1_30)
tahoma(Subset 1_07)

网友:
看看你的wince系统是不是中文的。

正常的在Wince下可以使用:“Ctrl”+"空格"键实现输入法切换的。

要不尝试把软键盘加进去看看。

网友:
听说WINCE自动的输入法不好用,我们是自己做的输入法。

网友:
在CE下运行Wordpad,此时输入法是可以用的..
但在应用程序中,EVC写的,点EDIT自动弹出的软键盘中无法用拼音.可以输入数字与中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