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侠们好,我想开发一个视频监控系统,请求帮忙?具体如下

楼主:
  我们有摄像头,3G视频服务器等等,但我不知道具体前期、中期、后期要做哪些事?实现的是通过一台PC进行监控,录像,实时传输。

网友:
可以把摄像头的数据通过CPU处理,然后经3G网发给视频服务器。

网友:
这个首先需要看你设备的实际情况:
1、
如果摄像头能支持PC的那种视频卡,且摄像头布线可行,
那么最佳方案:
摄像头 + 视频传输线 +PCI等接口的视频卡 +PC +视频监控软件。

网友:
很多视频监控 都是直接采用有线的监控。
即采用方案1;

但也有些地方,摄像头距离视频服务器太远,无法实现有线传输,
故很多无线传输就是必须的。

此时对应的方案:
摄像头 +DSP等数据处理中断 +3G无线传输模块---------3G视频服务器 + 视频监控应用软件

网友:
非常谢谢,我们有3G视频服务器,无线摄像头,,要建立和配置视频服务器,要开发视频监控程序,那个视频监控程序要怎么设计啊?怎么办?

网友:
我在线等,非常谢谢以上的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