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脑上网造成电脑速度慢的问题

楼主:
   我刚买了一台电脑,刚开始上网速度很快,电脑运行也很快,这段时间不知道怎么了,一上网电脑速度超慢,我还以为是电脑的问题,后来把系统重装还是一样,不过把网线拔了速度就很快。可以排除电脑的问题,不知是路由器的问题还是猫的问题。

网友:
可能是网络速度慢吧

网友:
可能是网线质量比较差吧,或是网线过长,都会对网速有影响。

网友:
上网后把任务管理器打开,看看你的CPU占用率高不高,如果高的话看看是什么进程在占用你的CPU。

网友:
网速慢造成的,开机的时候有程序运行,需要网络连接,网速太差,就会觉得电脑慢

网友:
检查一下有没有病毒

网友:
查一下是不是遭到了arp攻击
很可能是木马病毒或者网络攻击占用了cpu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