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印异常信息问题

楼主:
Data Abort: Thread=8ec8c000 Proc=8cca7b50 'gwes.exe'
AKY=00008009 PC=03e47db8(ddi.dll+0x00007db8) RA=03e5078c(ddi.dll+0x0001078c) BVA=08000043 FSR=00000001

CE5.0上跑一个较大的应用程序,串口打印出上述信息。但是应用程序可以一直正常运行,没有任何异常以及内存泄露的问题。

请教各位上述信息的含义,gwes.exe是CE的图形界面模块,是不是和UI相关的?

网友:
数组越界!
跟据PC地址和MAP文件可以定位
注意你字符数组申请的时候一定得留一个"\0"!

网友:
问题出在ddi.dll上,查ddi.map

网友:
错误信息提示 异常出现在gwes.exe中的ddi.dll,该怎么解释咧

网友:
如果只是一个data abort话,使用passive kitl搞一下效率最高

网友:
gwes.exe调用ddi.dll,在ddi.dll里出了问题,你把ddi.map文件拿出来查是哪个函数出问题了,或者用kitl调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