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C编写state machine

楼主:
有4个state 的state machine
   x=0, y=0 state0
   x=1, y=0 state1
   x=0, y=1 state2
   x=1, y=1 state3
想请教各位大侠 是不是可以这样编写state machine?
大家一般都用什么方法编写state machine呢?
int main()
。。。
        while (1)
        {
                while (x=0, y=0)
                {
                        state0;
                }
                while (x=0, y=1)
                {
                        state1;
                }
                while (x=1, y=0)
                {
                        state2;
                }
                while (x=1, y=1)
                {
                        state3;
                }
        }
。。。

网友:
while( (1 == x) && (0 == y))
最好采用类似上面的格式。这是编程技巧。呵呵,面试别人的时候用的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