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自动拨号调用哪个dll文件

楼主:
     我想用vs2005做一个wince下的自动拨号程序,不知该调用哪个dll文件。XP系统下应该用rasapi32.dll,可是wince下该调用哪个dll呢?

网友:
debug看看能不能追踪到

网友:
Header: Ras.h.
Link Library: Coredll.lib.

网友:
     谢谢各位的答复,再问一下,用vs2005 c#的话,应该调用哪个dll呢?

网友:
c#没用过,帮顶一下!

网友:
建个连接,写到注册表去,启动时打开就行

网友A:
请问6楼:“建个连接,写到注册表去,启动时打开就行”是什么意思?
   多谢了!

网友:
通过写注册表自动创建一个连接。拨号是调用哪个连接就OK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6楼:“建个连接,写到注册表去,启动时打开就行”是什么意思?
多谢了!

这篇博文可以帮你!
http://blog.eeworld.net/constantine/archive/2008/10/21/3118702.aspx

网友:
哦,明白了,谢谢,结帖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