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5个由中断直接连接的按键,请问如何识别是哪个管脚 ...

楼主(2010-01-26):
我有5个由中断直接连接的按键,请问如何识别是哪个管脚产生的中断啊?
其中两个键触发的沿是上升沿和下降沿交替触发的,三个按键是下降沿触发的,我把它们放在一个中断服务程序中了,由于其中一个制约其他的发出消息,现在我不知道如何识别是哪个管脚产生的这个沿导致产生的中断,请教各位了。
按键
我不知道
如何
程序

网友A:
五个都连接的外部中断?判断SRCPND寄存器或者相应管脚状态就行了

网友B:
你每个管脚产生的中断号是一定的(EINT0,EINT1....),所以你只要判断是哪个外部中断,这个就是去查询SRCPND寄存器了

网友C:
查询SRCPND寄存器

网友D:
查SRCPND 看是哪个中断 然后相应处理

网友E:
要是想去去抖动什么的,还可以直接看IO口的状态啊!

网友F:
在中断处理中加测试语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