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不支持硬件加速的平台上绘制2D图形,是用Directx Mobile好还是GDI+好?

楼主:
RT,目前的PXA系列CPU和Samsung还有高通的CPU是不是都不支持硬件3D加速,这点我不太清楚,也找不到资料,貌似是现在DirectX Mobile写的3D程序效率都不高。

那么我就有疑问了,如果在这些Cpu上,我要做一些很炫的2D效果,是用DirectX Mobile好还是用GDI+好,我怕GDI+会撕裂屏幕,但是在GDI+中使用空间很方便;而DirectX Mobile又不一定快,而且对其中对象操作有些麻烦。

请教各位高手了!

网友:
GDI的效果比较差

网友:
应该都不支持,使用IDirectDraw4::GetCaps检测是否有DDCAPS_3D就知道了。
2D的话,GDI应该比DirectX要差些的。

网友:
基于ARM架构的,目前都不支持3D硬件加速。

可以找基于MIPS架构的(比如RMI的AU系列),已经在3D导航(GPS)上应用了,韩国很流行的。

2D硬件加速,Marvell的PXA310(Monahans LV)支持,手机中,三星的i900/i908用的就是,还有HKC的G920/G908。

ps:三星没用自己的CPU做过(WM)手机。i718用的是pxa270的。

网友A:
3D硬件加速是图形芯片的事不是CPU的活,PXA一般会搭配2700G来实现2D、3D加速,Samsung ARM也可以搭配SM501实现2D加速
当没有加速要实现3D效果,速度都不会很快,GDI+不熟,DirectX Mobile就是个写屏的工具对3D没有什么帮助

网友:
据我所知 GDI+ 在WINCE上用不了吧?!!!

网友B:
6410上面就直接用opengl es

网友:
ARM貌似sirf的有3D的design。。。但是prima的版本。价格不菲。。

网友:
引用 网友B:
6410上面就直接用opengl es

这位同学 还不来上班啊,我扣你奖金!!!!

网友:
引用 网友A:
3D硬件加速是图形芯片的事不是CPU的活,PXA一般会搭配2700G来实现2D、3D加速,Samsung ARM也可以搭配SM501实现2D加速
当没有加速要实现3D效果,速度都不会很快,GDI+不熟,DirectX Mobile就是个写屏的工具对3D没有什么帮助

呵呵,Intel的FAE很早就不推荐用2700G了。SM501好像也不推荐了,现在用的话SM502可以考虑,和SM501据说是管脚兼容的。

网友:
2700G是配合pxa270的。现在marvell已经不推了,连270都不推了。还是用pxa310比较爽,13x13的封装,0.5mm间距的bga。

网友:
GDI+在WinCe上用不了,用DirectX吧

网友:
es 上移动时出现了撕裂的话怎么解决呢

网友:
GDI调用的层次比较多,所以比较慢,Direct可以直接访问显存,比较快一点。

网友:
題外話:  雖說GDI+在winceSDK還不支持,  不過我的mobile手機中的/windows目錄中有gdiplus.dll的文件, 是不是已經支持了這個, 只是sdk還沒有反映出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