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问题:ZwReadFile无法成功读取文件内容

楼主:
刚开始学的驱动程序,写了一个读文件测试函数,内容如下:

VOID ReadFileTest()
{
        OBJECT_ATTRIBUTES objectAttributes;
        IO_STATUS_BLOCK ioStatus;
        HANDLE hFile;
        UNICODE_STRING FileName;

        //intialize unicode string
        RtlInitUnicodeString(&FileName,
                L"\\??\\D:\\1.log");
        //Or: \\Device\\HarddiskVolume2\\1.log

        //intialize object attributes
        InitializeObjectAttributes(&objectAttributes,
                                                        &FileName,
                                                        OBJ_CASE_INSENSITIVE,
                                                        NULL,
                                                        NULL);

        //create file
        NTSTATUS ntStatus = ZwCreateFile(&hFile,
                                                                GENERIC_READ | GENERIC_WRITE,
                                                                &objectAttributes,
                                                                &ioStatus,
                                                                NULL,
                                                                FILE_ATTRIBUTE_NORMAL,
                                                                FILE_SHARE_READ,
                                                                FILE_OPEN_IF,        //an important para
                                                                FILE_SYNCHRONOUS_IO_NONALERT,
                                                                NULL,
                                                                0);
        if(!NT_SUCCESS(ntStatus))
        {
                KdPrint(("Create file unsuccessfully"));
        }
        //operations on file
        //Write file
        #define BUFFER_SIZE 1024
        PUCHAR pBuffer =  (PUCHAR)ExAllocatePool(PagedPool, BUFFER_SIZE);
        RtlFillMemory(pBuffer, BUFFER_SIZE, 0X30);

        KdPrint(("The program will write bytes: %d\n", BUFFER_SIZE));
        ntStatus = ZwWriteFile(hFile, NULL, NULL, NULL, &ioStatus,
                                pBuffer, BUFFER_SIZE, NULL, NULL);
        if(!NT_SUCCESS(ntStatus))
        {
                KdPrint(("Write file unsuccessfully\n"));
        }
        KdPrint(("The program really writes bytes: %d\n", ioStatus.Information));
        //Query file length
        FILE_STANDARD_INFORMATION fsi;
        ntStatus = ZwQueryInformationFile(hFile,
                                                        &ioStatus,
                                                        &fsi,
                                                        sizeof(FILE_STANDARD_INFORMATION),
                                                        FileStandardInformation);
        if(!NT_SUCCESS(ntStatus))
        {
                KdPrint(("Query file unsuccessfully\n"));
        }
        KdPrint(("The program will read bytes: %d\n", fsi.EndOfFile.QuadPart));
        //allocate pool for file which is to be read
        PUCHAR pBuffer2 = (PUCHAR)ExAllocatePool(PagedPool, (LONG)fsi.EndOfFile.QuadPart);
        //read file
        ntStatus = ZwReadFile(hFile, NULL, NULL, NULL, &ioStatus,
                                                        pBuffer2, (LONG)fsi.EndOfFile.QuadPart, 0, NULL);
        if(!NT_SUCCESS(ntStatus))
        {
                //if sataus == STATUS_END_OF_FILE, the file has reached the end.
                if(ntStatus == STATUS_END_OF_FILE)
                {
                        KdPrint(("Error: %x\n", ntStatus));
                }
        }
        else
        {
                KdPrint(("The program really reads bytes: %d\n", ioStatus.Information));
        }
        //Free the pools
        ExFreePool(pBuffer);
        ExFreePool(pBuffer2);
        //close file handle
        ZwClose(hFile);
}

调试信息如下:
Enter DriverEntry
The program will write bytes: 1024
The program really writes bytes: 1024
The program will read bytes: 1024
Error: c0000011
Leave DriverEntry

查看自己的代码多次,并没有发现什么问题。。。
文件成功创建并写入,,为何还是没法将内容读到Buffer2里??而却返回STATUS_END_OF_FILE??

分不多。。。请各位高手不吝帮帮忙哈~~谢谢了~~

网友:
要注意
1、读之前 要把指针移动到文件开头
2、文件句柄要正确
3、读之前 可正确打开文件夹

网友:
的确,如你所说,在写入文件了以后我没有更新文件指针:
ZwWriteFile updates the current file position by adding the number of bytes written when it completes the write operation, if it is using the current file position maintained by the I/O Manager.

加入如下代码就可以了:
        FILE_POSITION_INFORMATION fpi;
        fpi.CurrentByteOffset.QuadPart = 0i64;
        ntStatus = ZwSetInformationFile(hFile, &ioStatus, &fpi,
                                        sizeof(FILE_POSITION_INFORMATION),
                                        FilePositionInformation);
        if(!NT_SUCCESS(ntStatus))
        {
                KdPrint(("Set file pointer unsuccessfully\n"));
                KdPrint(("Error: %x\n", ntStatus));
        }
        else
        {
                KdPrint(("Set file pointer successfully\n"));
        }

网友:
谢谢提醒了!!!分给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