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tcpmp的视频顶层显示的问题?

楼主:
我用win32 api 编了个主窗口,然后Context_Wnd(g_hwnd)进行关联,我用的是调用common.dll的方法

但是每次在我的真机上运行时 播放视频的那个Rect始终是在屏幕的最上层,即使这个主窗口隐藏这个Rect还是在

顶层播放,我点击关闭弹出messagebox一弹出就被视频覆盖,请问这是什么原因,我要怎么做才能消除这种状况。

谢谢!

网友:
暂停视频播放

网友:
暂停视频 延时 200 mm 然后再弹对话框  还是被遮住 ⊙﹏⊙

网友:
弹出对话框的属性设置正确没?TOPMOST和SETFORE...等

网友:
对话框显示正常,但与对话框关联的视频始终在最上面,不随对话框最小化而最小化

g_hwnd = CreateWindow(
                                                        mainClassName,
                                                        TEXT("32player"),
                                                        (WS_OVERLAPPED | WS_CAPTION | WS_SYSMENU |
                                                        WS_THICKFRAME | WS_MINIMIZEBOX | WS_MAXIMIZEBOX),
                                                        CW_USEDEFAULT,
                                                        CW_USEDEFAULT,
                                                        CW_USEDEFAULT,
                                                        CW_USEDEFAULT,
                                                        NULL,
                                                        NULL,
                                                        hInstance,
                                                        NULL
        );

        ShowWindow( g_hwnd, CmdShow );
        UpdateWindow( g_hwnd );

        /////////////////////////////////////////////////////////////////////////////////////
        Context_Init((tchar_t*)T("TCPMP"),(tchar_t*)T("0.72SRC"),3,(tchar_t*)Cmd,NULL);
        //上下文创建
    context* p=Context();
        //播放模块的初始化
        player* myplayer;
        myplayer=NULL;
        if(p)
                myplayer=(player*)(p->Player);
        //播放窗口关联
    Context_Wnd(g_hwnd);

网友:
sleep长点就行了 结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