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通过WM_ERASEBKGND显示文字

楼主(2010-03-03):
如何通过WM_ERASEBKGND显示文字
在wence上创建一个窗口,上面播放视频
窗口建好后到视频播放前有一段时间加载解码dll,这时播放器窗口一直是黑的
所以想在这时显示“load...”
我在WM_ERASEBKGND中写
HDC hdc = GetDC(NULL);
LPSTR lps = "loading...";
*DWORD lang = lstrlen(lps);*/
SetTextColor(hdc, RGB(255, 255, 255));
TextOut(hdc,100,100,lps,10);
DeleteDC(hdc);

貌似不对,所以特来请教各位高手
播放器
视频播放
loading
如何

网友A:
不要再这个消息里面,在OnPaint里面去显示。用DrawText方法

网友B:
在你想输出文字的时候, 获取DC 输出文字即可。

网友C:
在WM_ERASEBKGND里面处理时没有什么问题的,但是wince已经把这么函数(TextOut)DEL掉了,不能用的。用DrawTex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