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c桥式振荡,没有波形输出 为什么?

楼主(2009-08-06):
rc桥式振荡,没有波形输出 为什么?
rc桥式振荡,没有波形输出 为什么?
用的是OP07 反馈选的电阻式473和103
振荡回路选的电容式104p 电阻是393
输出无波形
电容

网友A:
1,电路原理要正确,
2,接线要正确,
3,----没有理由不工作.

网友B:
楼上正解,不要虚焊就行了,很简单的电路,照着书上搭,没理由不出波形

网友:
顶,电路时简单,不要画错没理由不震荡的,换电容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