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启动信息

楼主:
我现在板子的串口信息输出以下内容就

停了:(上略)OEMIoControl: Unsupported Code 0x10100b4 - device 0x0101 func 45
+OALIoCtlHalInitRTC(...)
-OALIoCtlHalInitRTC(rc = 0)
OEMIoControl: Unsupported Code 0x101008c - device 0x0101 func 35
Handle Event:0xe3d97fda, sysintr=0x10Master Clock is 49925541 Hz
OEMIoControl: Unsupported Code 0x10100c4 - device 0x0101 func 49
OEMIoControl: Unsupported Code 0x10100c4 - device 0x0101 func 49
OEMIoControl: Unsupported Code 0x10100d0 - device 0x0101 func 52
OEMIoControl: Unsupported Code 0x10100f8 - device 0x0101 func 62
SPIDriver - SPI_Init - Context: Drivers\Active\06
Master Clock is 49925541 Hz
USB:OhcdPdd_Init
++InitializeOHCI
--InitializeOHCI
Master Clock is 49925541 Hz
Display mode #0, 240x320x16bpp @ 0hz
Frame buffer is Uncached
Master Clock is 49925541 Hz
Config2DEngine
OEMIoControl: Unsupported Code 0x10100fc - device 0x0101 func 63
SD/MMC card insertion detected on Slot B
SDMMC:InitDisk with pDisk 0x56c00
AT91SAM926x_usbfn!AT91SAMUsbDevice::ThreadRun: : Attach Detected

请问串口输出什么信息时代表wince成功启动了?不知道串口输出信息停在这一步是什么原因?可以肯定烧写步骤是没有错误的 ,镜像是买板子时候带的,以前没弄过wince,请大侠指教!

网友:
看到桌面并可操作就启动成功了!
-
一般要到display的driver吧
或者touch 的
---
你的bsp 没用过所以不知道到什么时候为止

网友:
你可以接上显示设备,看看能否看到进入系统的桌面。

另,建议你详细察看板卡提供商的资料,了解其启动特点和标识,可以的话最好能与他们的售后服务联系,
这样可以节省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