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rror C2061: syntax error : identifier 'IAuthenticate'

楼主:
EVC下想通过OLE DB访问数据库,可编译时报错:error C2061: syntax error : identifier 'IAuthenticate'

请问是什么原因?

网友A:
没试过呢,'IAuthenticate'
这个是没定义还是怎么的

网友:
IAuthenticate是系统定义的一个接口,oledb.h中包含的

引用 网友A:
没试过呢,'IAuthenticate'
这个是没定义还是怎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