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vc 编译

楼主:
我从网下下载了一些例子  但是这些例子是在模拟器之类编译 运行的,我用的是开发板,没法运行,请问我该怎么设置?
谢谢啊~~

网友A:
首先安装开发板的SDK,然后在EVC下选择该SDK进行编译,编译后生成的exe文件就可以拷贝到目标板上运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首先安装开发板的SDK,然后在EVC下选择该SDK进行编译,编译后生成的exe文件就可以拷贝到目标板上运行了!

开发板的sdk安装过 是光盘自带的 应该没什么问题吧 编译的时候 我这样设置了下 build->configuration->add... Win32[WCE ARMV4I] 这样选择
但是有错误 fatal error RC1015:cannot open include file 'afxres.h'

网友A:
这种具体的错误,就需要自己去排除了,首先要定位这个文件在系统目录下到底有没有,如果没有,可能是SDK安装有误或其他原因;如果存在这个文件,很可能就是你的工程设置不对,导致编译链接的时候找不到这个文件!

网友:
如果開發板跟你用的模擬器是一個平台 比如都是arm4 或 都是mips 那應該是都可以運行你的程序的 除非你用了某些硬件相關的東西 像一般的窗口程序 mfc activex控件 在模擬器和開發板上是沒有什么區別的, 不然要模擬器幹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具体的错误,就需要自己去排除了,首先要定位这个文件在系统目录下到底有没有,如果没有,可能是SDK安装有误或其他原因;如果存在这个文件,很可能就是你的工程设置不对,导致编译链接的时候找不到这个文件!

应该是哪设置不对...存在这个文件 但是我一直没找到哪里错误了....我摸索下吧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