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关于wince在ARM构架上面的内存对齐的问题

楼主:
在内存,有一个数据区,是一个bmp文件的完整的内容。为了要对该内存区进行操作,需要对该bmp的文件头,信息头等进行访问和赋值,现在发现一个问题,即,因为bmp的信息头是在文件头的后面,而文件头是14字节大小的,于是,通过指针访问该信息头中的数据,比如如下方式:

  char *pBuffer=bmp_upzip();//指向解压得到的bmp内存区域

  BITMAPINFO *pbmi;

  void **ppvBits=NULL;

  pbmi=(BITMAPINFO*)(pBuffer+sizeof(BITMAPFILEHEADER));

  HBITMAP hBitmap=CreateDIBSection(0,pbmi,DIB_RGB_COLORS,ppvBits,NULL,0);

  CopyMemory(*ppvBits,(void*)((char *)pbmi + sizeof(BITMAPINFO)), pbmi->biSizeImage);

  这里,由于BITMAPFILEHEADER大小是14个字节,于是,pbmi这个指针指向的地址就不是4字节对齐了,经过调试发现,这样的情况下,运行该程序会出现Data Abort错误,google后总结可能是字节访问没有对齐,导致ARM发出异常。我将pbmi指向14+2地址处,即补上两个字节,就没有Data Abort错误了。

请问一下,碰到上述问题,为了能够方便的对该bmp内存区域操作,要如何做?
有没有对应的编译选项可以设置?或者难道说要自己移动该内存区?那开销也太大了一点!!

网友:
关于这个地址32位对齐书上说的最后两位是0

的确是这样的。八位字节对齐就不用讲究这些的。

网友:
一般来说,都是将处理起来比较简单的部分预留 2 个字节,
如将文件头前面预留 2 个字节,那么 pbmi 就是 16 字节
边界对齐的了...

具体怎么预留 2 个字节取决于简单方便、需求与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