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扫描程序取密码的问题

楼主:
for循环取6次Key_scan()的返回值
for(i=0;i<6;i++)
{
        secret[i]=Key_scan();
        delayms(200);
}/code]

矩阵键盘扫描函数
[code]uchar Key_scan()
{
        unsigned int temp,key;
    while(1)
    {
//////////////////第一行///////////////////////////
        P3=0xfe;
        temp=P3;
        temp=temp&0xf0;
        if(temp!=0xf0)
        {
            delayms(10);
            if(temp!=0xf0)
            {
                temp=P3;
                switch(temp)
                {
                    case 0xee:
                        key=0;
                                                return 0x00;
                                                //
                        break;
                    case 0xde:
                        key=1;
                                                return 0x01;
                        //
                        break;
                    case 0xbe:
                        key=2;
                                                return 0x02;
                        //
                        break;
                    case 0x7e:
                        key=3;
                                                return 0x03;
                        //
                        break;
                }
                while(temp!=0xf0)
                {
                    temp=P3;
                    temp=temp&0xf0;
                    //
                }
                //////////////
            }
        }
//////第二行//////
        P3=0xfd;
        temp=P3;
        temp=temp&0xf0;
        if(temp!=0xf0)
        {
            delayms(10);
            if(temp!=0xf0)
            {
                temp=P3;
                switch(temp)
                {
                    case 0xed:
                        key=4;
                                                return 0x04;
                        //
                        break;
                    case 0xdd:
                        key=5;
                                                return 0x05;
                        //
                        break;
                    case 0xbd:
                        key=6;
                                                return 0x06;
                        //
                        break;
                    case 0x7d:
                        key=7;
                                                return 0x07;

                        //
                        break;
                }
                while(temp!=0xf0)
                {
                    temp=P3;
                    temp=temp&0xf0;
                    //
                }
                ///////
            }
        }
//////////////////////第三行////////////////////
        P3=0xfb;
        temp=P3;
        temp=temp&0xf0;
        if(temp!=0xf0)
        {
            delayms(10);
            if(temp!=0xf0)
            {
                temp=P3;
                switch(temp)
                {
                    case 0xeb:
                        key=8;
                                                return 0x08;
                        //
                        break;
                    case 0xdb:
                        key=9;
                                                return 0x09;
                        //
                        break;
                    case 0xbb:
                        key=10;
                                                return 0x0A;
                        //
                        break;
                    case 0x7b:
                        key=11;
                                                return 0x0B;
                        //
                        break;
                }
                while(temp!=0xf0)
                {
                    temp=P3;
                    temp=temp&0xf0;
                    //
                }
                ///////
            }
        }
/////////////////////////第四行////////////////////
        P3=0xf7;
        temp=P3;
        temp=temp&0xf0;
        if(temp!=0xf0)
        {
            delayms(10);
            if(temp!=0xf0)
            {
                temp=P3;
                switch(temp)
                {
                    case 0xe7:
                        key=12;
                                                return 0x0C;
                        //
                        break;
                    case 0xd7:
                        key=13;
                                                return 0x0D;
                        //
                        break;
                    case 0xb7:
                        key=14;
                                                return 0x0E;
                        //
                        break;
                    case 0x77:
                        key=15;
                                                return 0x0F;
                        //
                        break;
                }
                while(temp!=0xf0)
                {
                    temp=P3;
                    temp=temp&0xf0;
                    //
                }
                ///////
            }
        }
    }

}

本意是用for循环6次取得Key_scan()的返回值,然后赋值给数组secret

现在假如i=0的时候,你按下按键,secret[0]得到了Key_scan()的返回值,但如果长时间不按按键,secret=Key_scan();中的i并不会一直等于1。也就是说,secret[1]或者secret[2]并没有正确得到Key_scan()的返回值(很可能是个随机值)

这样使用for循环想正确取6次Key_scan()的返回值的功能就不可以实现,请问如何才能6次正确取得Key_scan()的返回值

上面的问题或许可以这样说
当没有按键按下的时候,这句Key_scan()并没有返回值,secret=Key_scan();这句也就没有执行完成,i也就应该一直等于1(假如按了一次按键),然后停在这里(因为扫描函数里也有while(1)),等待有按键按下,但事实是没有这样,请教为什么

网友:
这段程序貌似没什么问题,不过楼主可以尝试一下,把

        P3=0xf7;
        temp=P3;
        temp=temp&0xf0;
        if(temp!=0xf0)
        {
            delayms(10);
            if(temp!=0xf0)
            {
                temp=P3;
                switch(temp)
                {
                    case 0xe7:
                        key=12;
                        return 0x0C;
                        //
                        break;
                    case 0xd7:
                        key=13;
                        return 0x0D;
                        //
                        break;
                    case 0xb7:
                        key=14;
                        return 0x0E;
                        //
                        break;
                    case 0x77:
                        key=15;
                        return 0x0F;
                        //
                        break;
                }
                while(temp!=0xf0)
                {
                    temp=P3;
                    temp=temp&0xf0;
                    //
                }
                ///////

            }
        }
里的红字部分,替换成能够表现出现象的代码,例如亮灯。四个扫描都替换掉,最好是一行对应一个灯。然后跑起来看看效果怎么样。当然,如果能在线执行设置断点的话,就更方便了

网友:
以前用51做过这样的程序,挺好玩的!!

网友:
可以在按键扫描函数里面,按键扫描的后面,将键值赋给数组,那么就肯定不会出错。

顺便说说,假如你真的要在mian里的for中赋值,那么你的按键扫描函数不应该有个while死循环,而这个循环应该在main中,mian中的死循环,每次做的事,就是按键扫描,假如有按键,立标志,保存键值,然后清标志,再循环回去,重新扫描按键,,,,,,

至于为什么你现在的代码实现不了这个功能,我就没有细看,因为你的程序架构有问题。查问题比较吃力。

网友:
我都是这样的,
用SCAN_KEY只读取键值,
用old_key 和now_key做当前值和过去值,
如果两个值不相等,则计数清零,old_key=now_key;
如果相等则计数加一,到了6次(根据灵敏度调节)判断键值为何,然后动作!

网友:
void main(void)//主函数
{

        unsigned char key, j ,k, s;
        wei1=0;
        wei2=0;
        wei3=0;
        wei4=0;
        wei5=0;
        wei6=0; //初始化位选,只让最后一位数码管显示

        while(1)
          {
                   if(key_certain()== 1)                //确定键被按下后,扫描是那个键被按下
                   {
                    P1=0xfe;                                //送第一行为低电平
                        k=0xfe;                                        //保留这次扫描数值,备移位用
                    for(j=0;j<4;j++)                //四次扫描处理
                    {
              s=P1&0xf0;                        //屏蔽低四位,取高四位,根据s数值确定那一列,根据扫描的j行确定行数,
                          switch(s)
                                {
                                        case 0xe0: key=4*j+0; break;        //第1列
                                            case 0xd0: key=4*j+1; break;        //第2列
                                         case 0xb0: key=4*j+2; break;        //第3列
                                         case 0x70: key=4*j+3; break;        //第4列
                                         default:        break;
                                }
                          k=(k<<1)|0x01;                //循环扫描,
                          P1=k;                                        //每次仅向一行送0扫描
             }//for
                   }//

          P0=tab[key];                                //数据送数码管显示数据口
                wei1=1;                                                        //选中片选

                delay(10);
        }//while
}

网友:
观膜
回复内容太短了!

网友:
用条件语句控制取键值可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