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如何直接连接sql server 2000?

楼主:
如题,由于公司要求wince直连桌面PC数据库(说是为了实时传输数据,所以不考虑合并复制或RDA方式),那么wince环境下如何直连sql server 2000,我的数据库是运行在WIN XP SP2下的,在VS2008 C#开发环境下,已经在项目里添加了System.Data.SqlClient.dll,而且该Dll版本也换用了多个,也将相应的两个Cab包(记得好像是sql.wince.cab、sql.dev.ce.CHS.cab)拷贝到设备上安装了,但是程序运行的时候老出错,老是提醒“数据库不存在或服务器拒绝访问”,我的ConnectionString如下:SqlConnection conn = new SqlConnection ("Persist Security Info=False; Integrated Security=SSPI; Data Source=192.168.1.120; Initial Catalog=DatabaseName; User ID=DNN; Password=Dnn"),同时按照微软MSDN对wince访问桌面sql server 要求把桌面服务器端的安全加密SSL证书删了,可惜费劲一切办法调了1天,最终还试不行,郁闷啊,公司项目催得急,有哪位高人可以指点迷津?小弟不胜感激!!

网友:
数据库端口有改过吗,默认的是1433
你可以编个程序再PC机上测试一下,看能不能正常连接,确保连接字符串无误。
你的方法是正确的,想在WINCE下操纵数据库,首先得在wince内核中添加SQL SERVER CE组件
你是通过安装包安装的,你在PB下添加试试。

网友:
和windows程序是一样的,直接用代码连接

网友:
直接访问貌似比较恶心的
最好还是做一个Wrapper,然后CE访问Server上面的Wrapper.
Wrapper是Socket也好,Http也好,都行的

网友:
如果这样直接能访问,RDA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

网友A:
据我的了解Ce是不能直接访问SQLServer的。
在SQLCE里有所谓的推模式和拉模式:
分别是向数据库上传数据和从数据库取数据。
即使是这样也是通过在Windows的IIS上配置了一个网站完成的。

如果不使用推拉模式,可以考虑WebService中转SQL语句来处理,

如果老板非要直接访问数据库,请更换Ce操作系统为WindowsXPe系统。
据说WindowsXPe系统是,WindowsXP的精简版,也许可以实现楼主的功能。

还是不行的,向老板申请去趟比尔盖茨家,请比尔盖茨帮忙。

网友:
偶然发现楼主的贴子,觉得楼上那位哥们真能搞,^_^…

网友:
可以直接连接啊.
不过这种实时传数据还不如写web services

网友:
肯定可以直接连接,本人做过类似的东东,但你的问题可能跟网络有关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据我的了解Ce是不能直接访问SQLServer的。
在SQLCE里有所谓的推模式和拉模式:
分别是向数据库上传数据和从数据库取数据。
即使是这样也是通过在Windows的IIS上配置了一个网站完成的。

如果不使用推拉模式,可以考虑WebService中转SQL语句来处理,

如果老板非要直接访问数据库,请更换Ce操作系统为WindowsXPe系统。
据说WindowsXPe系统是……

顶下。佩服之心,有如滔滔江水...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据我的了解Ce是不能直接访问SQLServer的。
在SQLCE里有所谓的推模式和拉模式:
分别是向数据库上传数据和从数据库取数据。
即使是这样也是通过在Windows的IIS上配置了一个网站完成的。

如果不使用推拉模式,可以考虑WebService中转SQL语句来处理,

如果老板非要直接访问数据库,请更换Ce操作系统为WindowsXPe系统。
据说WindowsXPe系统是……

小可爱~

网友:
能直接连,我现在正这么用呢

网友:
LS的,谢谢你的方法啊

网友:
问题如何解决的,兄弟能公布一下方法,学习一下吗?

网友:
听说可以在WindowsMobile应用程序开发时添加System.Data.SqlClient.Dll引用来直接访问,我没试过,不知道你是不是用过这样方法,成功了请公布一下!

网友:
楼主,问题解决吗?,解决方案能否共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