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图象输出区域从800*480调整为640*480,两边多出的区域的上次图象怎么擦干净?要不然图象有残余!

楼主:
把图象输出区域从800*480调整为640*480,两边多出的区域的上次图象怎么擦干净?要不然图象有残余!

网友:
InvalidRect
在WM_PAINT 中清除

网友:
引用 网友A:
InvalidRect
在WM_PAINT 中清除

做不到

网友B:
直接写frame buffer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直接写frame buffer

不知道具体的地址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直接写frame buffer

不知道具体的地址啊!

在lcd driver部分有,framebuffer,找一下,
这个buffer的首地址是要写到lcd寄存器里面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A:
InvalidRect
在WM_PAINT 中清除

做不到

为什么做不到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A:
InvalidRect
在WM_PAINT 中清除

做不到

为什么做不到呢!

因为我的操作按钮跟显示图象不是一个界面上。按钮是在一个菜单上。

网友:
通过窗体间发消息可以做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