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程编译目标文件project.out使用属性察看size的大小和实际文件大小问什么不一样?

楼主:
    在Tornado环境下,编译downloadable类型的工程,生成project.out文件,右键察看priority-size大小为:0.68MB左右,而到工程目录下找到project.out文件,其文件大小却为:8MB左右,将project.out下载到目标机,目标机资源占用情况也差不多只增加了0.68MB左右,想请教各位高手,为什么project.out实际文件这么大呢?

    这种可以download的文件到底多了哪些内容?

    可以通过编译设置将文件变小吗?

    若改为VxWorks_rom类型的映像是不是也得比较大?小不了多少?

    和实际代码的编写有没有关系?

网友:
.out文件是ELF格式的文件,你的比较大是因为包括了调试信息在内.而通过target server下载的时候,其实下载的是.text段,.data段等其它必要的部分,不包括调试信息和其它的ELF文件信息.具体可以参考ELF文件格式的相关信息.

你可以通过-gn(n可以为1,2,3)控制是否包含调试信息,也可以通过-X之类的参数控制优化,具体参见编译器手册.

若是VxWorks_rom型的,也是类似的.所以你会发现可以编译成.bin/.hex文件,这个就下了不小.这个就是包括所有必要信息的信息,用于烧写flash的.不过bin/hex格式就不能动态的加载了.

如果你要将downloadable的内容写入到磁盘或是flash中,通过命令l或通过脚本之类的加载的话,编译时不包括调试信息就行了.

网友:
谢谢您的回复,看了之后明白多了,我照您说的试试。
再次表示感谢!